联想G580

楼主(2016-07-31):
  机器来的时候说不亮机,跑码三四下到1.0左右,感觉不是放个电就刷个bios就会好的问题,报价放下拆机啥也不说,论坛下载个bios刷上
  结果当然不行,感觉跑码三四下,换内存,也不行,再下载一个bios吧,论坛又找了一个,刷上还是一样的现象,花了好多分,唉
  看来不能盲目搞了,查电路吧,没有集显供电,别的供电电感都正常,再仔细量一量 ,这应该不是通病来的,1.5v转换后级电容短路

发帖只想说,不要盲目三板斧

联想G580 LA-7988P测试OK 秒亮.rar

有图有真相的双bios打包

网友:
一般还是先量一下电压比较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加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三板斧无效后才会查。。。。。

网友A:
Q8右边 小电容坏了么??

网友:
我就是个三板斧玩家,惭愧 惭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huo1032095853 -2 灌水不要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Q8右边 小电容坏了么??

嗯,电容短路,但是不好看出来

网友:
能搞好就行  有时先刷bios也会节约大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