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g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31):
主板型号是  LA-5751P的  问题是开机到1.2v左右就掉到0.8 v的样子 在掉到0.03v  反复重启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BIOS刷了 还是一样的   这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好歹先测量一下,哪些供电有哪些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先测量一下,哪些供电有哪些没有,

不会搞这个  就知道上bga

网友:
可以一步步调试看看了,双通抓也行

网友C:
....什么都不会 就只会上BGA 那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会 就只会上BGA 那修什么?

就是想学着来

网友:
显卡,你呼呼试试。应该是

网友:
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搞这个  就知道上bga

那就干脆换主板,多快好省
上个毛线的BGA,和BGA没关系

网友D:
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亮不亮,亮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亮不亮,亮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不是显卡和桥的问题  我都换了的    CPU和内存也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亮不亮,亮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重新植的

网友:
好歹先测量一下,哪些供电有哪些没有

网友:
按时序修修看

网友:
你先量一下各部分的对地阻值对不对,你这种情况很象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