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61A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7-31):
主板送来是说是不开机
插上电源,触发就掉电,心想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把CPU拿掉,再触发,不掉电了。。可以放心的测电了

测到图中所示的UP15140芯片时,没有电压,上网搜了一下,可以用RT9214代换。
跟RT9214一样的电路,那就先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拿掉再试。。
拆掉三极管,触发正常,跑码亮机。。

这个主板是缺少电压掉电。。。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说明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说明一下嘛

跟CPU供电的,0.9V电压。。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CPU供电的,0.9V电压。。

VCCSA 电压?、看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SA 电压?、看样子

是的。。。。

网友D:
7脚是开启吗?因为开启不对造成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是开启吗?因为开启不对造成的掉电?

看样子是的了

网友:
开启不对造成的掉电

网友:
一般开启不了 大部分都是三极管爱坏

网友:
应该是CPU VTT吧

网友:
是VCCSA还是VCC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是开启吗?因为开启不对造成的掉电?

7脚是芯片的开启脚,是由芯片内部发出的1.2V电压。。

网友:
应该是管家供电

网友:
缺供电应该好些一些

网友:
修 本本这么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