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1940W

楼主(2016-07-31):
优派VX1940W 接信号显示屏幕发虚,找一样的驱动板换掉就OK了,个人感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不知道哪个是程序芯片,有两个芯片 24c16  24c04感觉都不像是出程序芯片,哪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是主板图片,
上面的是24c16 下面的是24c04

网友A:
这两个都不是BIOS吧。BIOS一般是25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不是BIOS吧。BIOS一般是25开头的

难道程序是在ic里集成的?

网友:
屏幕是这种情况,有谁遇见过,

网友:
没有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