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技嘉GA-B75MV3开机不定时重启故障

楼主(2016-07-31):
   客户2013年组装的机子,故障现象是开机有时亮机会重启,有时触发还没亮机重启,最长8秒左右就会重启最短1秒重启。经最后排查是主板故障。开始维修思路是:BIOS有问题(双BIOS芯片)或都RTC时钟不正常。首先恢复M BIOS故障还是一样,后来取下M/B两个BIOS用500P重刷装上就正常了。后面的怀疑故障点省略~

网友:
技嘉的老通病啦,

网友:
华硕爱坏822,技嘉爱坏bios

网友:
谢谢分享,长了经验。

网友:
掉电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BIOS   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