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CPU 供电问题 VT1323SF 和 VT1324 可以通用

楼主(2016-07-31):
今天修到一台 联想 E49AL 的主板 ,量了下  5V_S5 短路 ,翘看电感PL4101 ,发现是后段短路 ,接了一根线到5V,电流表调到1.5v,  电击,发现cpu供电旁  PU4302   VT1323SF 有点 微烫,用热风枪取下,不短路了,买了个芯片 装上  电流 0.3 ,cpu供电 没有电压 ,其他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怎么办呢 ,又换了 两个 现象还是一样 , 在网上查了下  ,发现很多同行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VT1323SF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换的 话必须换全新的 ,淘宝上 买的 散新  植球的 大部分都是坏的  , 南京也没有全新的 卖 , 在料板上找 最后再 X230 上找到 VT1324SF  查看了下引脚定义 ,和 1323 基本一样  ,但是换上去怕出问题 ,一起  把  PU4301和PU4302 一起还掉  ,电流 0.7  0.8  接屏点  亮机  ,

网友:
坏芯片 害死人  ,早上去拿的 芯片  中午有去拿 ,换到最后 自己都 没有信心了 ,浪费时间  浪费钱  ,大家 以后 修到 这样的机器   ,最好 换全新的   ,散新 大部分都是 坏的

网友:
确实坏芯片害死人啊

网友:
关键是全新的那里有卖

网友:
网上有全新的卖 ,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你找料板拆 是值多大的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