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 不通电,电压跳变维修

楼主(2016-07-31):
显示器拿来进说是不通电
拆开,拿出电源板测量,发现5V跳变

4.几V-5.几V跳变,(电压跳变手机没有抓拍到,用的别的图片)
仔细看电源板,发现上面贴的有标签,看到标签就想揭掉。。
没想到拿掉标签有发现

断线了

把断线补好,测电压正常,不跳变了

装好,通电显示...

网友:
这个断线的是前级的吗?起什么作用看过吗?

网友:
好像是人为的故障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短线的

网友:
反馈的线路吗

网友:
线怎么能断呢,要是烧坏的肯定还有毛病要不就是人为 的

网友:
第一次遇到断线引起的电压不稳

网友:
看着像是人为的!!!

网友:
反馈线路断了引起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