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30p超极本维修之路加全套资料

楼主(2016-07-31):
机器型号;联想u330p超极本
板号
早上一个商家送来修,说闪一下就掉电了,ok,接到机器插上可调试了下,确实是上电到0.18就掉电了,直接拆机开始检查,看第一次没有发现明显的外观损伤,就开始戳戳电感,测下电压,上电瞬间测到pl3没有电,当时没注意,又看了一遍板子发现一个小地方有一点点进水 (看的不是太清楚)洗洗涮涮,查了下图纸,没有什么原件损坏的,ok看来死鱼没有了,继续查,在反复开关机测电压的时候突然受摸到哪里把我烫了一下,赶紧找地方,继续各种开机,各种掉电,拿不准是哪里烫,ok,涂了点焊油,最终是pq2发烫 果断取下,打打阻值发现4脚只有四十多欧,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就打了pl4、pl5都是160多欧,好吧感觉找到问题了,再查查,直接是给cpu供电的,断开电感,pq2还是烫,先不管了,换个芯片吧,换上芯片之后开机,ok,终于上电了,哈哈 (换的pq2和坏件)上屏,电流一路小跑,插上内存试机,ok亮机了,维修结束,也算是运气好吧。
最后附上亮机图和各种机器标示以便同志们下载。维修花费不到一小时,发帖接近一个小时,看管们给点分鼓励鼓励我这样的小白嘛

写的不好各位将就看,慢慢改善,主要是看机子比较新,资料全部传上来方便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收藏了

加点分嘛,老板

网友:
怎么这么新个帖子论坛里面直接要翻到后面好几页才能看到啊,神马情况,比前两天发的还靠后,我辛辛苦苦发的贴啊,就这样被埋没了

网友B:
竟然 那个小芯片 你也有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 那个小芯片 你也有货 。。。。

是啊,我再电脑城的嘛,方便

网友C:
这不科学   这种小芯片你也有啊 我也是电脑城, 但是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科学   这种小芯片你也有啊 我也是电脑城, 但是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个芯片

那证明你那电脑城太小了

网友:
学到了一招涂焊油

网友:
值得鼓励鼓励!

网友:
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加分、、、、、

网友E:
这么大的芯片还用途焊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芯片还用途焊油吗

温度很低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基本确定但是为了确保万一就涂点

网友:
这款机器很特殊,没有修过这样子的

网友:
不错 资料也有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