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楼主(2016-07-31):
接手一台acer 4750g  i5  独显  版号JE‘40 HR MB  开机大概每次30分钟掉电  温度不高 cpu  内存  南桥晶振 bios 电容 都换过  有没有大神遇到同样的问题 急求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一下啊

网友B:
看第二次掉电是不是也是30 分钟  每次都是30 分钟一班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第二次掉电是不是也是30 分钟  每次都是30 分钟一班都是bios问题

一直是  刷过   能干的都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一下啊

没用 刷完一直都是大概30分钟掉

网友:
30分钟准时掉电么??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单单主板测试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不行,换个南桥看看。。之前修过三星的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