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1.02

楼主(2016-07-31):
触发风扇一转就停,拔掉12V,12V短路。打管子阻值。4个管子阻值不对,全部拆完,上电,还短路。。。看来只能烧机了,电流太大把CPU供电芯片烧了。我天真的以为拆掉芯片不短了。一上电。*脏话*XXX还短,继续烧。查到固态电容短路!!固态!电容!7个全给我拆了。找个料板换上CPU供电芯片,触发不短了。但是触发,风扇转两秒掉电。求p8h61  1.02点位。在线等!

网友:
拆掉芯片了还上U

网友A:
你把CPU 的4P的拔掉看下还会掉电吗?是不是因为CPU也烧了。。

网友:
估计cpu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 的4P的拔掉看下还会掉电吗?是不是因为CPU也烧了。。

没有烧,我拿好板试过

网友B:
没烧,不过这块U的集显以前也是修华硕板烧的。修华硕板烧了无数U,华硕太变态,有的不上U不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烧,不过这块U的集显以前也是修华硕板烧的。修华硕板烧了无数U,华硕太变态,有的不上U不触发。

不是华硕变态 是很多板子 不上u不触发

网友:
碰到固态电容短路也是没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华硕变态 是很多板子 不上u不触发

修板需谨慎啊。

网友:
这个是常识了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图吗

网友:
U烧得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