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001P-1.0-桥-测试好-BIOS 附亮机图

楼主(2016-07-31):
LA-9001P-1.0-桥-测试好-BIOS 附亮机图

网友:
正在找  下载刷个试试

网友(2018-05-10):
是备份的还是修改的BIOS?楼主

网友:
下载试试 给大家验证验证、、、、、、、、、、、、、、

网友(2018-07-07):
         确认 刷过机器完美点亮

网友:
能亮机。但是不显示LOGO

网友(2018-08-24):
已测 可以亮机 就是不显示LOGO  给客户说说应该可以接受,感谢LZ

网友A(2018-12-05):
刷了 一按正常启动就掉电  怎么回事 还是bios不对。。。

网友(2019-09-22):
掉电,刷了成功靓机

网友(2019-12-02):
完美亮机,可以使用

网友(2020-03-29):
这个下载分一下子就不得了

网友(2021-11-01):
BIOS是好的 已经验证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A:
刷了 一按正常启动就掉电  怎么回事 还是bios不对。。。

南桥问题·································

网友(2023-03-30):
BIOS可以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