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970A-DS3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07-31):
今修一台技嘉970A-DS3 开机不跑码,CPU无供有电,掉电12V4针脚,复位,时针都有了,南北桥电压也有就是没CPU电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在闪,CPU供电芯片,驱动芯片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有没人碰到过,指导一下

网友:
I/O也换了,网卡也拆了

网友:
供电和开启都没查就换芯片吗?这个有图纸的你看下

网友:
开启电压都没有说明白啊,怎么修啊

网友:
无cpu供电 查下开启

网友:
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A:
有开启电压,应该是VID这路有问题下午换了DRN9,无果在测DRN9时点第二角居然跑码了,我以为没焊好,把芯片补焊一下结果怎么搞都不行了,DRN9只有五六脚有电压1.5V其它都是0这电压正常吗?AR17电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R65  R56是空的没装

网友:
看一下VCC和en

网友:
查了都正常

网友:
你看图纸只有VID2,3有1.5上拉,所以RN9,5,7有1.5V

网友:
供电阻值 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启电压,应该是VID这路有问题下午换了DRN9,无果在测DRN9时点第二角居然跑码了,我以为没焊好,把芯片补焊 ...

DRN9  7 8脚也该有1.5V电压,VID2  VID3  都该是1.5V电压。
你都追到上拉电阻AR17 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肯定有电压的是靠DDR15V,这个情况要么是VID3这个支路对地短路,比如线路对地短路,DRN9排阻对地短路  cpu 的VID3 点对地短路,电压管理芯片 44脚对地短路。
去掉cpu ,然后打对地电阻值,如果不是短路,那就是上拉电阻AR17开路了,在线打AR17,一般情况下在线电阻比1K电阻小点,感觉打开路的器件要注意表笔的轻重,有时仅仅是脱焊,表笔点重了反而找不到故障点,表笔点轻了又接触不好。
基本是AR17出问题的几率最大。

网友:
换芯片应该可以好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重新更换一个好的电源芯片看看  VID0-5 有高电压 有低电压是正常的 他就是高低组合出不同的电压的  U换过没有?CPU座子里面的针都还好么?

网友:
芯片又换了一个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发现就是那个102排阻(DRN9)把万用表拔到二极管档开机后黑表接地红表点第二脚就可以跑码正常亮了,反过来点都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拔掉P4居然CPU_PWOK有电压出来

网友:
估计CPU座有问题

网友B:
打DRN9的二脚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无穷大
linzw
测了阻值66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DRN9的二脚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无穷大
测了阻值660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大家的,我也来学习

网友:
AR17一端有一端没有,要重点查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搞到一块你这板子,供电,开启,VID高低,这些条件都有就不出供电,芯片换几个还是不行,给扔到一边啦。

网友:
解决了吗?最后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