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背光不亮没配件怎么办?剪板简单修复。

楼主(2016-07-31):
  一片京东方的屏背光不亮,拆开屏幕外壳测量LED接口条件都正常。换个好屏幕也正常了,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怀疑LED灯坏,拆掉LED灯排线接到好的屏测试没问题,剩下的是LED电路的问题了。恢复好电路通电测电感没升压,只有18点几伏正常要升压到24V.关电阻值测试也无短路。怀疑升压IC坏了。从坏屏里找芯片没找到要放弃了又觉得可惜,只是背光坏而已。找到同品牌的电路相差不多的用剪刀把LED电路剪了下来。把原来坏的LED电路全部都拆掉了。找到2个信号EN和PWM焊2条线出来,上剪板接好地线和供电以及2条信号,阻值测试没短路,OK。接好LED排线通电完美亮了。

网友:
这个线飞的很666

网友(2021-10-07):
这屏拆机的不贵吧  碰到了几个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