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N5010独显改集显灰屏 已解决

楼主(2016-07-31):
机器故障 开机8声报警 外接花屏
维修 根据论坛的独显改集显改电路
出现问题-过开机画面后灰屏死机
经过几天论坛上查阅资料 最终确认灰屏的原因
改电路的部分是没问题的。灰屏是因为刷了论坛的BIOS
论坛的BIOS刷了很多个都没有一个可以的。
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在官网下了EXE的BIOS。分离出ROM
这个分离的ROM直接刷。绝对可以亮。
这个我分离出来的BIOS共享给大家。我是刷亮了。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刷得亮。
如果不能。你们自己去官网下一个来刷就可以了。
这个刷BIOS的步骤是在改独显前如果BIOS被刷过。不是原装的就会灰屏。需要刷BIOS
如果是之前没有改动过BIOS。可以不需要刷。直接改电路就能亮机。
请改电路前看清楚,不要先刷BIOS。灰屏再刷。

网友:
dell的 M5010 是修了一大波 全是显卡

网友A:
这型号不是q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显卡坏的 换芯片太贵  我也改成集显的试试  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改完了 闪屏呢

网友:
有些改了看二胡不愿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改完了 闪屏呢

参考一下

网友(2019-03-29):
BIOS 里可以提前配置功能选项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显卡太容易坏了  改集显稳定

网友:
改集显稳定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有一台花屏,明天改改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