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60不充电

楼主(2016-07-31):
客户的k660不充电,客户自己换过电池还是不充电,开机提示充电,不进电。充电芯片zo8681l没有找下,找下zo8682l芯片,两个通用吗,记得以前换过  忘了,有人能确定吗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有次我收个笔记本也是一样的不充电客户说换过电池,,查到最后还是电池问题 ,SO客户的话不能全信啊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 还是不充电。充电电路电压时0啊,感觉不像电池坏了系统显示正待充电,充电电路mos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