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修 L412不认声卡

楼主(2016-07-31):
事先声明,本人就是维修界统称的。三板斧的技术,垃圾的维修员。同行送修一台L412。。没声音。中间的检测可以忽略。。拆机。。。。。。
是ALC269的声卡。为了省事直接找了芯片换了。还是老样子,不认声卡。没办法,上线路图。 1,9 电压3.3V有 ,25 45 5V也有 ,11 reset#  也有,就剩下CLK了。
测量 0.2V。。对地阻值590多。。找一个料板阻值才400左右。。可能就这里的问题。。。跑线路通过r426进南桥了。,,r426是33欧   测量已经变得无穷大了。。换到。进系统。立刻发现新硬件了。维修到此介绍。。。

网友:
小白,还在雾里 ...

网友:
作为三板斧的继承人, 膜拜一下,我也只会三板斧的功夫

网友:
会这三板斧 就可以基本解决了

网友:
厉害这么干净利落,以后是要注意CLK。

网友:
这叫三板斧? 我们这里的三板斧是CMOS  bios  干桥

网友A:
南桥都换了,还三板斧?我可能就只会拆机啦

网友:
我也有三板斧,插内存,刷bios,压显卡。

网友:
我只会拆机,搞不定花钱送大师搞

网友:
这样就很OK了啊

网友:
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楼主的三把斧还是厉害啊

网友:
技术不行,正准备,上基地进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都换了,还三板斧?我可能就只会拆机啦

看清楚哦 他应该没换SB,是换声卡和南桥之间的那个电阻33欧的电阻

网友:
认不到声卡 其实首先可以先排除那个BIOS有没有被禁用、 然后驱动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