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7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31):
最近天气太热,店里没空调,一块板修下来都是汗,也不知道这高温要持续多久。前几天淘回来的一张华硕H67,成色不错,今天拿出来看看什么故障。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大致看了下,有处腐蚀严重,清洗后发现腐蚀处焊盘脱落,上图

下载点位看了下,2个0欧姆电阻 、1个822排阻挂了,上点位图

看了下点位,飞线,飞的难看了些,上图

再次短接,发现风扇不转,测量PSON为0V,再次短接PSON还是为0V,断电拔除4PIN,故障依旧,看来是保护了,测量 +3.3V 、+5V 、+12V无短路,此时感觉很奇怪,既然暂时根据测量数据不保护,那么就按不触发思路修吧。
看了IO点位,触发时序为 61 、60 、64 、63。
61 :PWRBTN 开关给IO的跳变信号   正常
60 :IO 给桥的跳变信号   正常
64 :SLP_S3  待机未触发时为3.3V    有问题
63 :PSON 与绿线直连

映像中 SLP_S3 待机时一般为低电平,只有在桥收到跳变的触发信号且自身待机供电正常后才会输出持续高点平的SLP_S3,无奈之下问了下师兄,师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于是陷入迷茫中。静下来仔细想了下,既然IO有拉低PSON的这个动作,那么至少IO一般不怎么会坏,而当拉低后不上电,那么也无非是缺关键信号或断线,想明白后就有方向了。

按时序来一个个查吧!

VBAT 正常

32.768  一脚正常

32.768  二脚正常

RTCRST  正常

SRTCRST  正常

INTVRMEN  正常

DSWVRMEN  正常

RSMRST  正常

INTRUDER  1.72不正常,先放一边

DPWROK  正常

INTRUDER为机箱入侵信号,正常一般是3.3V,直接更换R169后正常。短接,故障依旧。看来还有其他毛病,继续往下查PSON

图中红圈已经很明显了,清洗焊接,测了下表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上电试试机,一路的跑码亮机

小结下,SLP_S3以往大多数待机情况下为0V,但有的板待机为3.3V,以免去杀桥和IO,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点位和BIOS就不上传了,论坛有很多。
各位看官,都看到这了,加下分吧!

网友A:
华硕有的机箱入侵这个好像是会亮机报错吧。

网友:
没修过侍机S3是高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有的机箱入侵这个好像是会亮机报错吧。

嗯,顺带修好了,还是断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顺带修好了,还是断线问题

嗯机箱入侵不修好开机也会报警,修亮了还是要修这个的哈哈

网友:
华硕有的机箱入侵这个好像是会亮机报错吧

网友:
高 手啊 ,我一般修机就查IO 的条件  ,不是不想查南桥,而是找不到那几个点

网友:
还是你有耐心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查时序。

网友:
好多信号都看不懂INTVRMEN这个是什么?

网友:
有几个信号不懂:INTVRMEN,DSWVRMEN,INTRUDER。楼主可否解说一下?

网友:
是PSON短线么???

网友:
可以秒杀的问题楼主大意了

网友:
拿到板子还是要先仔细观察确认一边啊

网友:
南桥的那几个信号楼主怎么也是凭借图纸吧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兜了那么大的圈子,明明可以秒杀的,楼主再给我们说明什么哪?

网友:
INTVRMEN   PCH内部稳压器开启信号,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Enable

DSWVRMEN   PCH内部深度睡眠待机1.05V电压稳压器开启信号。INTRUDER:机箱入侵信号:3.25V

网友:
好贴,希望楼主能够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
这个和使用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