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REV2.0上电不跑马且反复重启一列

楼主(2016-07-31):
          我相信此贴发出,会对你们维修这板号的主板有非常大的帮助,起码节约你们半天去跑线的时间。不多说了,故障现象吧:客户送过来,是触发不跑码而且反复重启,换电源不行,留机。                                                                                         拆机维修第一步,换U内存无果,搜【迅维】查到有人说刷BIOS修复,结果刷BIOS无果,官网下BIOS无果,测电压,内存——桥——总线VTT_CPU1.0V出来了,CPU供电没出来,果断查电源管理芯片第9脚开启VR-ON, 发现为0V, 继续往前面推,查VR_ON的来源 图纸上VR_ON是VTT_PWRGD送过来的,再查VTT_PWRGD是怎么来的,          等等,还没写完,点错了,,,,,,如图VTT_PWRGD是CPU_VTT通过R193电阻上啦而来,无点位图,直接跑线,红表笔接电源管理芯片第9脚,黑表比划所有长相如三角管的D级,终于找到了Q17,Q16也在Q17旁边如图, 测量发现,Q16脚B级为1.0V,导通拉低5V DUAL,Q17G级为0V,属于正常,直接取掉Q17,VTT_PWRGD还是没出来。VTT_PWRGD是通过VTT_CPU经过一个电阻上啦得来的,难道VTT_CPU有问题,还是R193无穷大了,R193电阻我也找不到,找VTT_CPU如图 实测TC16VTT_CPU储能电容为1.0V正常,果断飞线试下,一端接TC16的正极,一端接Q17的D级,触发开机,好了 实测Q17的D级有0.9V了,开机关机试了两下OK装机,发现致命的东西,装好后,重启好几下才开机,而且冷却20分钟后,故障重现,还是有问题的,这样给客户怎么行,果断拆下来,查图纸跑线,红笔接Q17D级,黑比划电阻,一定要把R193这个电阻给找到。终于找到了,如图他吗的在这里 实测R193阻值8.2K正常,实测193一端为0V,一端为1V,很明显的被拉低了,飞线强制给电是不行的,果断去掉了飞线,会被谁拉低呢,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地方,当时以为断线飞,而且还好了,所以就没喵这图。 既然是被拉低,绝对是这里的上啦5VSB没被拉低,毫无理由,跑线,红笔接Q17D级,黑笔划长相如三角管的D级,划到了,他吗的Q56在R193这了,还有也必须找到Q70,红笔接Q56G级,黑笔划长相如三角管的D级(三级管是C级),找到了,都他吗的在这里,果断测量Q56的G级为5V开机瞬间拉不低。。这图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Q70是个三极管,E级通过0欧电阻接地,开机后SPL_S3来到Q70B级控制Q70导通接地,将5VSB拉低,5VSB拉低后,Q60,Q56,Q41,Q61的G级为OV,这四个是NPN场管,G级为0V就会截止,不会拉低这四个管的正常信号。反之当Q70截止,5VSB会通过R569上啦5V控制这4个NPN场馆导通接地,从而导致上电就关闭的现象,,,我先飞线强制开启CPU供电虽偶尔能开机,冷却就开不了就是这里5BSB未拉低导致的。由于Q70管子没找到,直接Q70的E级接Q56的G级,成功修复。反复试机正常, 。。。。。另外附上BIOS图纸。

网友:
搞完了,不容易啊,,,兄弟门加分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有一点实在想不明白。Q70明明是三极管,怎么还出来了s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有一点实在想不明白。Q70明明是三极管,怎么还出来了s级了?

是E级发射级,,改了,误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有一点实在想不明白。Q70明明是三极管,怎么还出来了s级了?

主板上三极管的B级与MOS管的G极,,,,三极管的E级与MOS管的S级,,,,,三级管的C级与MOS管的D级,,,,在主板上的方向位置是一致的。主版上的三角管中他有可能是三极管或者MOS管,但是左边不是B级就是G级,中间不是D级就是C级,右边不是S级就是E级。

网友:
我手里有块板号一样的板子, 客户换下来的,只是一直苦无对策。,过两天去看下,。

网友:
跑线不容易,版主要给力。横批版主快过来给我加个10分。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有一点实在想不明白。Q70明明是三极管,怎么还出来了s级了?

笔误很正常,反正对应脚位就可能了

网友:
看的很清楚  这个对小白很重要建议加精

网友:
写的非常好 分析的清楚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不错

网友:
也还是强制拉低

网友B:
技嘉有点位图的,不用这么纠结吧,找到点位可以秒杀之,不过这种管子,我遇到最多的是腐蚀和氧化的,有时加焊一下就行

网友:
Q70E级直接拉过去给Q56G级是直接给它一个拉低的电压么

网友:
谢谢分享修板果然很不易啊,。。。。。

网友:
有关H61的,,RSMRST信号不正常,都没有楼主这耐心跑线路

网友:
写的不错,时序清晰

网友:
直接拆Q56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让我们这些 小白好钦佩啊

网友:
拆Q56是绝对好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有点位图的,不用这么纠结吧,找到点位可以秒杀之,不过这种管子,我遇到最多的是腐蚀和氧化的,有时加 ...

点位图连淘宝都没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有点位图的,不用这么纠结吧,找到点位可以秒杀之,不过这种管子,我遇到最多的是腐蚀和氧化的,有时加 ...

不是腐蚀和氧化是坏了

网友:
跑线确实费时间

网友:
都找到这了  怎么不继续找到根源!! 有点可惜啊!!

网友:
这个故障的维修确实不易。

网友C:
高手啊,按你的思路修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按你的思路修好一台:

那给我加点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