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60一体机屏闪

楼主(2016-07-31):
我有台Dell 360一体机,进系统后,屏几总颜色交替闪,外接正常,如果卸载显卡驱动能正常显示,机子是集显的,CPU,内存都换过,哪位大师遇到过,指点下,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是不是驱动 没打对哦

网友:
在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是那种的颜色,是纯的红白蓝色交替闪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是屏的自检,出现这个问题的故障有几个屏坏 显卡屏线,都有可能。屏线两边接口也要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屏逻辑板主控坏了吧 换个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