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d101tx刷了BIOS可以亮机,但是用半个小时关机

楼主(2016-07-31):
板号:OSAMU2-SHB-HPC
HP 14-d101tx BIOS
哪个位大哥有这个BIOS
现在机器可以亮机用半个小时关机

网友A:
用半个小时关机,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B:
刷原厂的    是hm55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原厂的    是hm55的啊?

你有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半个小时关机,检查一下散热

散热没有问题的!!刷了别外一个可以用不关机,但开机报错

网友:
摘掉温控试试

网友:
没这个BIOS哦!你把原BIOS传上来吧。

网友:
淘宝 买 原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