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BY3-LT

楼主(2016-07-3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KBY3-LT的板子,开机电流到0.4几不跳边,看了下论坛,说这个板子cpu桥都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有可能是虚焊了,上BGA做了一遍依然,于是刷了个bios后亮机!

网友A:
不错 维修习惯性地线刷BIOS试

网友:
不错现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B:
这个0。4你看下还会返修不?如果返修的话看下RTC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0。4你看下还会返修不?如果返修的话看下RTC电容

我上次刷了10个bios 才好  真奇怪

网友D:
可能会返修,这板痛并是u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E:
这个主板三合一有通病  估计会返修

网友F:
你刷的是几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刷了10个bios 才好  真奇怪

bios没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刷的是几M的BIOS

我刷的是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三合一有通病  估计会返修

想类似这种的最怕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会返修,这板痛并是u上的电容漏电

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4你看下还会返修不?如果返修的话看下RTC电容

嗯,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维修习惯性地线刷BIOS试

嗯,迅维网确实对于我们维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
按照板号刷的 最后班号不对的 刷了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电流0.42  我也试试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