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大神请乱入,比较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6-07-31):
手头一块迪兰4860,跑码啥的都正常,就是显示器显示输入不支持,或者显示超频,目前已经刷过bios,vga和dvi都是同一个症状,怀疑过08门电路,经过和4830的08门各脚位对比以后觉得08门应该没问题的。没思路了,目测GPIO或者其他部位都没有掉件。附上跟4830的对比图,望哪位兄台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还真就没有研究过

网友:
对了,忘了说,接口供电,1117  5v电压正常的

网友:
台式显卡 还真接触得少  遇到过进水现存坏 接屏显示信号不支援的

网友:
直接加焊  GPU即可

网友:
真的吗?gpu空焊难道?

网友:
显卡这方面的资料较少

网友:
刚刚换了接口门电路,还是不行,算了,就照那位兄台说的,加焊吧,不行就再加焊,好么修好,要么修坏,成败在此一举,反正是自己的卡

网友:
其实按照饼哥的理论,应该是拆08门,拆76欧姆电阻,然后测相应脚位的gpu对地值。。但是,,我真没那个耐心,反正测出来gpu空焊,还是得加焊,测出来短路,那还是废了,那还不如我直接加焊,好就好,不好就丢

网友:
现在加焊了一次,还是同一个症状。。。怎么办,还是继续加焊?

网友:
修好没有呀。

网友:
没有,加焊好几次还是同一个症状

网友A:
修好了,事实证明,晶振频率变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事实证明,晶振频率变了,换了一个好了

还好你的gpu 有强大的抗热能力

网友B:
时钟应该早测的呀

网友:
还好你的gpu 有强大的抗热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应该早测的呀

没有示波器。时钟频率改变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