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主板不触发,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6-07-31):
      一块精英6100PM主板,这块主板之前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来突然无法开机,以为开关坏了。短接开关针脚依然不开机,测CPU,内存,PCI,到此出发现PCImos管上级5V,输出只有0.4。mos管是APM2513N,大师们说废板随便拆个就可以,然后换上。有了输出1.2V,也跑马了。到D1,无显示。心想是不是连着的另外一个也坏了,果断换了。故障依然,继续查资料。有人说到这里电压都正常了,该考虑IO和BIOS了。重网上下个BIOS刷上,OK。有开机声音了,到此主板修复。但是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检测卡还是D1呢,请教

网友:
看检测卡还不如自己瞎蒙,基本指望不上

网友:
一般D1的话都是内存没过。。有的时候诊断卡也靠不住

网友:
如果不上内存是不是也跑D1?

网友:
单桥容易虚汗

网友:
是单桥,发热大的要死。不插内存也跳到d1但是报警

网友:
PCImo 是在那个位置的长管

网友:
PCI-E插槽上面挨着的就是那两个场管

网友:
有的时候诊断卡也靠不住

网友A:
只能说你的检查卡没有这个主板的代码

网友:
双灯的有时就这样,换一个PCI 槽

网友:
检测卡就是个借鉴用了,现在很多新一些的板子都不能插检测卡了

网友:
还在的BIOS还真容易坏。

网友:
下午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故障不一样 测总线供电只有0.6左右 看了下是apw7120芯片 换了就出总线供电

网友B:
精英的板子跑D1正常的! 想要看码 COMS放电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记的有大师说过V星板跑D1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英的板子跑D1正常的! 想要看码 COMS放电一下就可以了!

论坛很多高手啊,请问主板用什么诊断卡好?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测试卡都不显示代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很多高手啊,请问主板用什么诊断卡好?

就普通2位的就可以了!  太高级的反而看糊涂!

网友:
精英的主板,我的卡也是跑D1但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普通2位的就可以了!  太高级的反而看糊涂!

具体哪一种诊断卡呢?

网友:
精英主板现在很少了!

网友:
先刷下BIOS 在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检查卡没有这个主板的代码

兄弟你真会瞎说 6666666666

网友:
这种板似乎没有维修价值哦,桥特容易挂掉

网友:
诊断卡不能一锤定音的,重要的是维修的结果。AMD的发热大,考虑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
诊断卡坏了,建议买个好点的!十块钱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个参考   你难道修班只看诊断卡?显示器从来不接的吗?

网友:
都是高手——板子这么多人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