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开机待机芯片发烫,35V无。

楼主(2016-07-31):
DELL1464待机有3V,触发后3V也没有了,芯片发烫,拆掉3V二级电压转换芯片后,触发出5V,3V也正常了,但查3V二级电压没短路。求助。

网友:
是3V后继引起的还是5V后继? 一步一步来吧 不要急不要燥

网友:
都查到这一步了,就不要犯懒了,接着往前查3V

网友:
检查5V后级电路

网友:
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可能芯片老化带不动负载

网友:
稳压电源3v烧鸡就知道2级电压断没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