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无5VSB

楼主(2016-07-31):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鼓包

辅助部分集成IC

测试辅助IC 5脚对地 偏低

测试1脚对地偏低

测试4脚对地偏低 正常600多

两只13009 主开关管测试正常

辅助ICP1014AP06

可见已经裂开

更换好的P1014AP06 测试1脚对地正常

4脚对地

5脚对地

测试1脚VCC 相连元件正常 尖峰吸收正常

网友A:
主开关管正常那么说明1014是自然损坏,可能是主板待机部分或手机充电干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开关管正常那么说明1014是自然损坏,可能是主板待机部分或手机充电干坏的。

一插电 就炸了
手机充电干坏的怎么说

网友B:
换了辅助ic就好了?

网友C:
重点查C9、C10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C9、C10是否正常。

电容表 测试容量正常呢

网友D:
1014各脚的电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14各脚的电压呢?

1脚 0.23v
4脚 0v
5脚 0v
测变压器连接290v 正 有300v 连接5脚D级 无29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脚 0.23v
4脚 0v
5脚 0v

变压器初级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断路了。

多谢指点
还来测试下变压器看看

网友F:
来学习学习   电源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
还来测试下变压器看看

找到一个相同的采用集成IC的 P1014AP06的长城电源
测试辅助变压器 初级

参照图纸

副绕组

主绕组

测试故障电源 辅助变压器
副绕组

主绕组 已经断线 正常是通的

找到1个长城电源料板 拆下辅助变压器

磁芯大小一样 19 型号不一样

初级不一样

初级一样 对比PCB 板 脚相连 5v SB 和494 供电整流管一样
一只脚 接地

故障电源电源的 有空位可以安装料板拆下的 辅助变压器

更换辅助变压器 上灯泡测试 一闪就灭
5V SB 5.09v 绿线3.6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学习学习   电源维修

按也是新手啊
不懂上来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辅助ic就好了?

没有啊 换过IC还是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个相同的采用集成IC的 P1014AP06的长城电源
测试辅助变压器 初级

楼主 最后修好了没有

是什么故障引起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最后修好了没有

是什么故障引起炸的

不知道呢
但是P1014AP06就喜欢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呢
但是P1014AP06就喜欢炸

上保险 加电
砰地一声吓人的巨响

保险严重烧黑

P1014AP06 严重炸裂

辅助变压器又烧断线了

辅助IC附近元件都冲击黑了

辅助变压器又挂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上灯泡一闪就灭 测试5V SB 输出 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一般上灯泡 一闪就灭 就不会炸机的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问题在初级 还是在次级

网友G:
电源无5VSB 一般都是这个7脚开关电源块坏,多数前面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无5VSB 一般都是这个7脚开关电源块坏,多数前面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开路

换掉芯片和辅助变压器
保险穿灯泡 正常 一闪就灭 说明无短路啊
但是上保险 芯片保险 辅助变压器又挂了
现在没找到原因呢 是在初级 还是在5V SB 后级稳压部分

网友H:
个人觉得没多大必要去修了,08年47周出的板子,那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很合理的使用,那么元件也老化,氧化的差不多了,
更何况你现在这一炸机,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7脚开关电源块坏,多数前面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开路

网友:
看两个大电容之间用胶粘住了一个均压电阻烧了没有,均压电阻烧了也会炸P1014AP06。我猜你现在的现象是这样的:通电先炸 P1014AP06,由于炸了 P1014AP06引起电路短路,然后再烧保险丝。正常短路会先烧保险丝,后面的芯片是不会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没多大必要去修了,08年47周出的板子,那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很合理的使用,那么元件也老化,氧 ...

练手用的 积累下经验

网友I:
芯片周围还有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周围还有坏件

看来还得扫荡初级

网友:
按也是新手

网友J:
都这样了,还说新手,您太谦虚!

网友:
扫荡初级部分短路  310v整流滤波部分

NTC正常

第二级EMI
安全电阻正常

扼流线圈正常

整流桥正常

两只平衡电阻正常

两只滤波电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这样了,还说新手,您太谦虚!

好多地方原理不懂
修点简单问题

网友K:
初级正常的话,查P1014AP06周边的元件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看P1014AP06第五脚有没有输出电压。有些P1014AP06本身质量不过关,也会炸掉。

网友:
扫荡主开关管部分短路

测试两只主开关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初级正常的话,查P1014AP06周边的元件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看P1014AP06第五脚有没有输出电压。有些P1014AP0 ...

难道是按换的拆机的P1014AP06 的原因
但是怎么导致 辅助变压器也烧断线了呢

网友:
扫荡主开关部分短路

主开关管保护二极管正常

加速电路
加速电阻正常
1.0欧

27欧

2.7K

二极管

加速电容

隔直电容

尖峰吸收部分
电容

电阻22欧

三个并联100欧

主变压器

初级两脚相通

次级输出脚各脚相通

初级和次级无求大 不相通

网友:
重点检查辅助变压器两端的尖峰吸收电路 和震荡管e极回路的那个几欧的电阻 正常不能超过10欧的  你的如果是集成在IC里边的那就要找到IC与高压地相连的这个电阻

网友:
扫荡辅助部分短路

P1014AP06
1脚VCC部分

R10 22欧

R11

D4 整流管

滤波C9

滤波C10

网友:
辅助部分初级短路尖峰吸收部分

稳压控制部分

R16

r18 r17 431 取样电阻

光耦

光耦 1脚红表笔 2脚黑表笔

1 2 脚对换表笔

3 4脚 都是无穷大

1 脚红表笔 2脚黑表笔 万用表二极管档 加电测试
3 脚红表笔 4脚黑表笔

TL431
黑笔 K 红笔A

K A 对换表笔

K红笔 R 黑笔

K R 对换表笔

A 红笔 R 黑笔

A R 对换表笔

5V整流滤波部分

5V SB 整流管

7500 12脚供电整流管

5V SB 滤波电容

7500 12脚滤波电容

初级部分 短路全查 没发现短路 损坏元件
上保险 怎么会炸保险 和P1014AP06 和辅助变压器烧断线呢
看来 这个电源报废了 只能料板了

网友H:
你拆没什么准确性的拆,
1.确定目标电路后,直接拆大电解电容,开关管,推动管,小容量的电容也没几个,干脆也拆了,拆完后,仔细测量相关的所有元件,看有无明显损坏,大多数坏机不是什么特殊问题的话,这样可以迅速找到问题点
2.品牌货,变压器很少坏(除非受潮,严重过载),
3.前面的一级EMI,二级EMI很少坏,你直接断开保险,直接测量在路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L:
正如楼上所说,查故障点应该心中有数才是,你是所有都拆,浪费时间,象P1014这种芯片本来很容易炸的,基本是高压侧的问题,不需要低压后级、主开关管电路都查(只要不短路就行),基本查尖峰吸收及其旁路就行,另电路板要反复清洗干净,焊个IC座上去就得(拆下来再焊上去,估计有5成半是唔得的),我以前修过2个,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拆没什么准确性的拆,
1.确定目标电路后,直接拆大电解电容,开关管,推动管,小容量的电容也没几个,干 ...

按是新手嘛
实在找不到头绪 就诸个拆了
一个一个测试了哦
辅助变压器也会坏的 都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按是新手嘛
实在找不到头绪 就诸个拆了
一个一个测试了哦

明确主干线路,合理拆重要元件,就不会对在路电阻的测量有什么大影响

变压器只要没异味,基本不会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确主干线路,合理拆重要元件,就不会对在路电阻的测量有什么大影响

变压器只要没异味,基本不会内部 ...

新手 一般都没有经验
遇到的 多了  慢慢积累了

网友M:
电容表测量电容只是容量你能看到是否正常,但是测不出来性能是否稳定。注意部分电容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容表测量电容只是容量你能看到是否正常,但是测不出来性能是否稳定。注意部分电容的性能。。。。

比万用表 测试准确些
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又没有必要 上电桥

网友B:
楼主是业界的良心,能做个表,写上这个ic的对地正常阻值(红笔接地),也怀疑手上这个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如楼上所说,查故障点应该心中有数才是,你是所有都拆,浪费时间,象P1014这种芯片本来很容易炸的,基本 ...

新手技术不行啊
就比较容易 没方向
一时没头绪 就全拆吧 心想总能拆到问题元件
那知道 更迷糊
就修不好了 看来还能不断学习 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业界的良心,能做个表,写上这个ic的对地正常阻值(红笔接地),也怀疑手上这个ic坏了

感觉其实 这个也没有必要
打下对地 只是大概确认下芯片 好坏 不行 就在换芯片测试看看
主要是新手 技术不行 没经验

网友L:
你这个勤劳过头的新手,把先头坏的辅助变压器也拆开吧,记好接线的次序,从别的小辅助变压器里找高压侧的线,把初级烧断的线连接上,做好绝缘,再找另外的电路板试好正常后,就可以装回去了。芯片要焊IC座

网友:
我的朋友就是重绕初级后,由我找电路板试好后再装回原来的电路板的,这个电源修好我现在一直在用,也是万恶的P1014AP06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勤劳过头的新手,把先头坏的辅助变压器也拆开吧,记好接线的次序,从别的小辅助变压器里找高压侧的线 ...

没绕过辅助变压器
拆开看看 还能绕
炸的 按都不敢修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没绕过辅助变压器
拆开看看 还能绕
炸的 按都不敢修了

没事!炸多几次就不怕了,你可以专门找零件做一块板,只是用来试P1014这种芯片的,焊上一个IC座方便装拆,这种电路跟采用TNY26X芯片的电路差不多,如果你还继续修电源的话,很多机会会碰到用这类芯片作待机的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没事!炸多几次就不怕了,你可以专门找零件做一块板,只是用来试P1014这种芯片的,焊上一个IC座方便装 ...

是的 长城的用的多
以前的 DELL 03年的老电源 碰到过
看来还得继续 学习
炸的怕人啊

网友F:
   你修电源怎么收费啊   LZ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电源怎么收费啊   LZ

修的练手的 现在修电源的少 都是直接换的
修好 给同行换坏电源练手
或者当二手卖

网友N:
P1014APXX芯片内部是自带过流保护的.所以后级不是炸IC的问题,重点带是查变压器初级的尖锋吸收回路吧,很可能是尖锋回路的快恢复二极管还有与之串连的电阻与电容坏了,造成尖锋过高从而烧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N:
P1014APXX芯片内部是自带过流保护的.所以后级不是炸IC的问题,重点带是查变压器初级的尖锋吸收回路吧,很可能 ...

一般灯泡 一闪就灭 没有短路
这电源炸的一时 找不到原因

网友F:
有什么资料吗   跟你学习修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的 长城的用的多
以前的 DELL 03年的老电源 碰到过
看来还得继续 学习

你还应该看看以前的老电源(特别是08年以前的,重点看国内的品牌货,不管几线的,低端货也要看)是不是每个都装有NTC,而且个子也蛮大,有一角钱那么大的体积

装不装是有明显区别的,注意观察插电源线时,那通电的瞬间是不是有大火花,
不装的很明显,声音大,还很吓人,装了的不明显,声音也小,基本不吓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般灯泡 一闪就灭 没有短路
这电源炸的一时 找不到原因

电网电压高不高,没明显烧件,我就认为是电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修的那个自从换到现在的使用地后,现在一直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资料吗   跟你学习修电源

没有啊 电源的图纸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应该看看以前的老电源(特别是08年以前的,重点看国内的品牌货,不管几线的,低端货也要看)是不是每 ...

是的
NTC可以防止拆电瞬间大电流的冲击
没有的 会冒很大的火花
以前的 是很大的 绿色的
现在都是小的黑色的5D
长城的是9D 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网电压高不高,没明显烧件,我就认为是电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修的那个自从换到现在的使用地后,现在一 ...

一直没找稻原因呢

网友H:
反正在我妈以前住的地方用,一共炸了3个电源,都是开机瞬间炸机或者有啸叫声,都是长城的,开始的都拿去保修了,后来不保了,自己又懂点皮毛,决定修修看,花了点时间,终于搞定(还是太谨慎了,仔细的量了不下80个元件,整个高压端,主变压器,辅助电源部分彻底扫一遍)

现在NTC用得最多的就是5D---9,5D---11,

5就是5欧姆,9和11是NTC内部的真正直径,单位是mm,做成成品后都会变大2mm左右,9是小功率的,11的功率稍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反正在我妈以前住的地方用,一共炸了3个电源,都是开机瞬间炸机或者有啸叫声,都是长城的,开始的都拿去 ...

按也是包初级主变压器 辅助部分 扫一遍
NTC一般好点的电源都有的

网友E(2016-09-07):
拆解辅助变压器 看看能不能补线
电源原来的变压器

初级绕组断线

最外层这段是什么东西
起什么作用 和初级的一个引脚焊接在一起

原来是变压器的 引脚断线了
按以为是内部绕组断线呢

开始拆解磁芯
用风枪180度 风速 3 吹来 十几分钟
还是拿不下磁芯
稳压到200度 风速4.5 吹来 15分钟 底下的磁芯 拆下来了

结果上边的磁芯还是断了

初级的绕组 到引脚烧断线
找段一样粗细的漆包线 刮掉漆 焊接好

初级的两个引脚 连接在一起
两个绕组 通过一个引脚截断的 在一起

想拆解后来装上的 也烧掉的变压器
的磁芯 结果拆开 磁芯都是断的

对比下 两个辅助变压器
绕组不一样
估计就是因为变压器不一样 才炸P1014AP06 的

磁芯拆坏了 变压器 也报废了
这电源报废了

网友L:
找个杂牌的电源把初级辅助电路连电路板一齐剪下来,在长城电源内找地方固定,连接好线就行,以前修一个‘笨4’旧电源就是用这种方法修复的。旧电源的主开关管用的是2SC2625,用料很足,第一次见到电源上有共模、差模滤波电路存在的(不是二级共模电路),这电源从朋友那拿回来就是连辅助变压器都没有了的样子,TNY26X也坏了,结果还是用笨办法来修复了

网友:
绿线接地试一下各电压输出正常了才上保险,不然像这样又炸一次挺吓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找个杂牌的电源把初级辅助电路连电路板一齐剪下来,在长城电源内找地方固定,连接好线就行,以前修一个‘笨 ...

多谢指点 按来试下看看
不知道好不好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拆解辅助变压器 看看能不能补线
电源原来的变压器

这变压拆开了还能修好吗?一般拆开就宣告他死刑。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 按来试下看看
不知道好不好弄

这个方法肯定可以的,辅助变压器与主变压器是相对独立的,提供5伏 sb和为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用的,如弄一个20伏和5伏两路输出电压的电源,或弄个19伏笔记本适配器,再那两块7805并联到一起应该也可以的,开启时先把笔记本电源通上电,然后再按开机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这变压拆开了还能修好吗?一般拆开就宣告他死刑。

拆开了 可以修的啊
不过 按不会修的
要不老是高手收 拆开 冲下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方法肯定可以的,辅助变压器与主变压器是相对独立的,提供5伏 sb和为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用的,如弄一个 ...

这样 改起来 技术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了 可以修的啊
不过 按不会修的
要不老是高手收 拆开 冲下绕的呢

绕这种变压器可费劲了,首先要经过计算,查到磁芯的型号和主要参数,比如有效面积和窗口面积,磁导率等,然后计算要用到的漆包线线径和绕的圈数(也可以测量原来的线径或记来原来的匝数),这就跟工频变压器差不多了,比如输入电压取290伏,推动场效应管的绕组电压要在10到20伏左右,输出电压有5伏,20伏两种,占空比取50% ,不要忘了把二极管的压降也算进去。
手工绕得手疼,不工整的话线也会绕不进去。即便是绕好了还要做浸漆处理。

请参考这个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的  今天没有量了,这个附件上传不了,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文库里找,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留言,这边上传一份。

网友E:
这个一般 很少去绕的 因为电源的维修价值低了
一般变压器 一般不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 很少去绕的 因为电源的维修价值低了
一般变压器 一般不坏的

目前还没有见过烧坏的高频变压器呢,高频变压器太小,手都捏不住,线径也比较粗。
如果是150瓦以上的工频变压器烧坏了还可以考虑重绕一下。150瓦以下的一般直接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目前还没有见过烧坏的高频变压器呢,高频变压器太小,手都捏不住,线径也比较粗。
如果是150瓦以上的工 ...

是的
主要是现在电源被杂牌冲击的 价格太低了
除非好电源 客户会修

网友P:
直接查IC周围有没有坏件,没有就直接换新IC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查IC周围有没有坏件,没有就直接换新IC试机

主要按是新手 也是难修的 就修不好了

网友Q:
你这种电源,我都碰到过的,我比你还奇怪呢,我这个电源是好的,因为要修另外一个电源,然后取了1014芯片,然后修好了另外一个电源了,然后网上买了1014芯片,装上就炸,结果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你这种电源,我都碰到过的,我比你还奇怪呢,我这个电源是好的,因为要修另外一个电源,然后取了1014芯片, ...

网上买来的可能是假的,估计是用其他芯片打磨的,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呢。发现某宝上的假芯片特别多。买回来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网上买来的可能是假的,估计是用其他芯片打磨的,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呢。发现某宝上的假芯片特别多。买回来 ...

我也这样觉得,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你这种电源,我都碰到过的,我比你还奇怪呢,我这个电源是好的,因为要修另外一个电源,然后取了1014芯片, ...

看来 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网上买来的可能是假的,估计是用其他芯片打磨的,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呢。发现某宝上的假芯片特别多。买回来 ...

也不一定 有可能是拆机的 质量不稳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 有可能是拆机的 质量不稳定

拆机或打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拆机或打磨的比较多。

可能是的吧 新的比较贵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看来 也是一样的问题

是啊,而且我那个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换了一个1014芯片而已,我现在怀疑要么就是芯片有问题,要么就是这个电源不能轻易拆装这个1014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啊,而且我那个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换了一个1014芯片而已,我现在怀疑要么就是芯片有问题,要么就是 ...

不好说 有可能拆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