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看看这个E40大电流3A的帖子吗,师傅的权限都才70我就更无奈了

楼主(2016-07-3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457-1-1.html

我问题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没有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6-8-1 15:16):
按照这个帖子的思路~我取掉CPU~触发后测桥供电电感确实没有电压~测的PQ34的vin短路~保险也一样是断了~烧机后取掉发热电容后正常亮机~电流为1安多

补充内容 (2016-8-1 15:17):

有一点没想通,桥供电的上管的保险已经断开~为什么触发还会产生3A大电流

网友A:
描述是:可以触发,电流跑到3A大电流就掉电了,测到桥供电没有,测桥供电管子PQ34 ,D极短路,是滤波电容坏了,拆掉后,还是没显示,原来是PQ34连的保险也一同烧了,更换后就正常。
触发后,电容有短路,引起3A的电流,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是:可以触发,电流跑到3A大电流就掉电了,测到桥供电没有,测桥供电管子PQ34 ,D极短路,是滤波电容坏 ...

按照这个帖子的思路~我取掉CPU~触发后测桥供电电感确实没有电压~测的PQ34的vin短路~保险也一样是断了~烧机后取掉发热电容后正常亮机~电流为1安多

有一点没想通,桥供电的上管的保险已经断开,为什么触发还会产生3A大电流

网友:
话说这个权限怎么来的  好多帖子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