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型号A43S,版号k43sv,REV2.2解决不触发

楼主(2016-07-31):
华硕型号A43S,版号k43sv,REV2.2解决不触发 ,第一次发维修贴,小白一枚,同行拿过来的,没进水,说开不了机,拆机才知道这款华硕图纸基本没有,我有个小习惯,触发不了的都会用风枪吹下io,包括周边排阻,谁叫华硕容易坏排阻。吹完还是一个鸟样,不着急刷bios,io是ITE8572E,参考别的图纸io的引脚,只能是参考,之前看过月饼老师说的,不一样的biosio引脚定位不一样的,还是月饼老师发的点位,嘿嘿,老师我爱你。测ACIN-OC#,0v(这个必须是0),LID-SW#3.3V,AVCC3.3,EC-RST#3.3,PM-RSMRST#3.3。sus-PG 0V,根据时序这个是待机芯片3.3v外部上拉长生的高电平,查点位发现是一个排阻上拉,看图

网友:
垃圾手机像素比较渣,应该大概可以看清位置了,直接飞线往事,发个点位位置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
bios附上,这个我也是买的,10块钱的

网友B:
sus-pg是南桥发给ec的么

网友:
k43sv点位图和打开软件都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楼主太强大了

io其余条件正常,就是4脚的电阻坏了,造成sus-pg没有产生,所以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pg是南桥发给ec的么

是待机芯片开漏输出经外部上拉给EC做为开机触发条件

网友:
it87572e,PDF引脚定义

网友:
sus-pg 干嘛的

网友C:
楼主虽然很少发帖,但技术的确牛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虽然很少发帖,但技术的确牛啊,给你加分啦!

谢谢  谢谢

网友:
ec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PM-RSMRST#给桥,桥内部ME模块启动才会发出ME-SUSPWRDNACK给EC,同时ec会发出me-acpresent-pch给桥,通知适配器检测输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了。。。

一起学习

网友E:
你那里修的机器 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里修的机器 多嘛

很少,还是做同行的,电脑店开的太多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下,正好有一个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