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康IP430 稳压二极管选择

楼主(2016-07-31):
请问图纸中的ZD1和ZD2用什么参数的才行,谢谢! 这电源烧了一个开关管和一个ZD稳压管一个4148二极管 烧保险

补充内容 (2016-8-6 09:47):
已修复,换了10V的稳压管上去    此电源烧保险  开关管K3878  一个4148二极管 1个稳压二极管 一对尖峰吸收的陶瓷电容

补充内容 (2016-8-9 08:15):
图中D1方向画反了,谢谢大师的提醒

网友A:
ZD1和ZD2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栅极不被击穿用的。稳压值通常在18V。
说个题外的,图里D1的极性画错了。D1是一个快速开关二极管,用在这里是改善ZD1和ZD2对两个开关管G极的影响。如果按图中所画,ZD1和ZD2就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被D1反向截止给阻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D1和ZD2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栅极不被击穿用的。稳压值通常在18V。
说个题外的,图里D1的极性画错了。D1是 ...

像高手学习
按遇到一个DELL 也是18v

网友:
这电源名字一般好像译作康舒

网友:
红蓝两环,26V

网友B:
3843B测下坏了没有,芯片估计也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D1和ZD2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栅极不被击穿用的。稳压值通常在18V。
说个题外的,图里D1的极性画错了。D1是 ...

o   非常感谢   这2个ZD跟G极相连 待机时G极0V另外一端是7V  电源要带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空载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ZD1和ZD2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栅极不被击穿用的。稳压值通常在18V。
说个题外的,图里D1的极性画错了。D1是 ...

那个D1的确是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3B测下坏了没有,芯片估计也死了

阻值正常  要等装好上机才知道了

网友:
26V吗? 我看淘宝上的图片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V数都不同,不知是不是随便上个样品  真不会分这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ZD1和ZD2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栅极不被击穿用的。稳压值通常在18V。
说个题外的,图里D1的极性画错了。D1是 ...

不知上个15V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上个15V的行不行?

通常UC3843在正常工作时的供电电压都在16V或以上,而MOS开关管的GS击穿电压一般在30V左右,所以这个二极管的选用不能低于PWM控制IC的供电电压,也不能太高,因为它在这里就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MOS的GS电压过高引起MOS击穿损坏。根据一般采用3843来设计的电源的经验,这二个稳压管的电压选18V是适合的。
至于用15V的替代,个人认为会引起3843工作电流过大,或许会出现带载正常空载即保护的现象。

网友A:
查了一下,3843的启动电压低至7.9V,我是习惯性以3842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3842的启动电压是16V。
一般的ATX电源里面,主变换器控制IC的供电也是由辅助电源产生,由PS-ON电路控制光耦及一个三极管作为主电源的开关。如果楼主想确定15V的稳压管能不能用在这个电源里,可以测量辅助电源所输出的电压来判断。
电路上也好找,顺着3843第7脚就能查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3843的启动电压低至7.9V,我是习惯性以3842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3842的启动电压是16V。
一般 ...

先谢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稳压管要选用比7脚供电稍大一些的吗,我明天才能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稳压管要选用比7脚供电稍大一些的吗,我明天才能测试了

因为我还有个好的一模一样电路的电源  可以测试电压 ,这电源要带负载才能开机 要插主板上 不然测不到电压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3843的启动电压低至7.9V,我是习惯性以3842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3842的启动电压是16V。
一般 ...

电源7脚待机时是3V  工作时是9V多

网友D:
哥,你的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你的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Multisim

网友:
谢谢。。下载来用用看。。。再次感谢。。

网友:
已修复,换了10V的稳压管上去    此电源烧保险  开关管K3878  一个4148二极管 1个稳压二极管 一对尖峰吸收的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