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神们 怎么看EC是不是自带程序 ?

楼主(2016-07-31):
本人小小白 箱请教各位前辈  怎么看一台电脑笔记本的EC是不是自带程序    怎么看呀?是看图纸还是?谢谢了

网友A: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网友:
有的带程式的,K9012 IT8585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努力学习中····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有的带程式的,K9012 IT8585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怎么判断是新款的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有的带程式的,K9012 IT8585E

怎么判断是新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有的带程式的,K9012 IT8585E

网友:
引用 网友E:
、、、、、、、、、、、、、、、、、、

新款ENE 和ITE 的 还有苹果的EC 基本都带有程序,
有的带程式的,K9012 IT8585E

网友(2016-09-23):
一般贴了纸的都带、、

网友:
看图纸,EC下挂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