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一个液晶屏的好坏?

楼主(2016-07-31):
问一下小白问题,如何快速判断一个液晶屏的好坏?用什么工具最好?
问题

网友:
有专门的液晶屏测试测屏仪要不就是通用板

网友:
点屏啊 一般可以判断了

网友:
专门的液晶屏测试测屏仪

网友:
如果你会修显示器的话很容易判断

网友:
有通用驱动板能跳线的那种在配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点屏器买一个

网友:
用专业的测试工具

网友:
跳线通用板,不过有的屏线定义不同要注意

网友:
不正常就是坏 质量好不好 就得用软件检查屏

网友:
最基本都是用套件测屏,看症状(靠经验)屏裂了,漏液什么的,就可以不用测试了。。。

网友:
用好的机器 点一下 呵呵~~~~~~~

网友:
点屏工具点点啊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加一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
点屏器可以快速测试屏好坏。

网友:
高手还是多呀!

网友:
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的差不多了

网友:
用点屏工具测试呀

网友:
目测,或者拆开换个代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