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1

楼主(2016-07-31):
这机子,拿过来,没拆机,电流是。0.4 裸板点了,是0.2 刚开始以为是
NEC大电容的问题,改了NEC大电容之后,还是0.2

查到CPU供电芯片开机为0V,供电芯片供电正常,惟独没有开启
追查开启发现,来源于,U6003芯片,第4脚经过R6042电阻上拉。
发送高电平信号,经过CPU供电芯片的开启

R6042 1脚,3.3V 2脚0V

然后,我也量了芯片,4脚,和R6042的第二脚,没有短路。。
把上拉电阴R6042 的1脚的3.3V,飞线到电阻的2脚,,
可任我想不通的是
结果不触发了。。。而且。+3VS 短路。。和U6003 4脚也短了。
把这个芯片拆了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追查到这个信号的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载图

网友A:
直连会引起大电流估计把去的一个或几个芯片烧了

网友B: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短路了

可我在连的同时,量了CPU开启芯片的第一脚吖,不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连会引起大电流估计把去的一个或几个芯片烧了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赐教。。。。。

开楼输出的 你直接连芯片内部电流会过大啊

网友:
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