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广达hwpg问题

楼主(2016-07-31):
实测hwpg0.3v 找了半天这个信号最后确定到io  隔断io124脚 hwpg有3.3v 机器可以上电到0.5 cpu电压不出  hwpg这个信号对地组织只有 几欧姆  断开io组织上升到几百欧姆  机器修了半天了 没思路了 大神们帮帮忙
io换了新的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EC 阻值正常 上EC阻值偏低 且拉低HWPG     还是EC这边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换了几个ec呢,会不会换上去的ec也是坏的

网友:
会不会换上去的ec也是坏的

网友:
我不懂修本  刚看了下Y460的图纸 发现HWPG 是作为PG信号去了好多芯片 不止EC吧 楼主

网友:
断开ec阻值就正常 换了还是一样?将ec那脚抬起  直接拉过去

网友:
ec 对地短路 ec已经坏了,换了新的ec再检查除cpu以外的替他电压有没有出来,hwpg是好几路电源的电源好总信号,有一路没有发出这个电压就会被拉低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 可以直接断开D16

网友:
断开D16不行就查上拉电压3v及R204

网友:
对地10欧肯定ec不正常啊  昨天买了两个ec一个9块钱居然都是坏的 害我查了一下午

网友:
只换了一个ec  这个是全新的  其他的电压除了cpu和显卡核心供电都正常  难道这个ec有毛病呀

网友:
上拉的3v也没有问题 只要断开ec124脚 hwpg就正常了

网友:
大早上起来测了下 发现hwpg对地组织现在到60多欧姆了  奇了怪了 还是开机0.16掉电 其他的几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EC的焊盘有问题 !用烙铁吧EC相关脚位搞起来飞线把

网友:
有可能EC短路了

网友:
我翘一下试试

网友:
晕 只要翘起ec hwpg脚组织就上来了 是不是这个ec是坏的呀  假如是坏的 为什么两个ec都是一样的毛病呢

网友:
被拉低了,找看是哪个的问题吧

网友:
某个芯片不出PG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机器修复了  这个vron确实是ec发出maion后延时发出的 不是ec收到hwpg后发出的  断掉io的hwpg脚后正常了 其实昨天都断了 只是没有查内存 今天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 所以就插上内存后  电流跳变了然后就看见th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