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进不了系统卡在正在进入WIN 7的那个界面

楼主(2016-07-31):
今天我朋友拿了台HP4436S过来说进不了系统~上收就直接拆硬盘来测试~果然硬盘坏了
之后就直接换了个全新的240G固态上去~进PE装解压系统都正常,可是解压完后正常进系统就卡在正在进入WIN那了不懂了~各位大神谁知道是怎么了么~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都去掉,只连接硬盘试试看。

网友:
进PE正常吗,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可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拆除外设 、屏蔽驱动   最好裸板接硬盘试试

网友:
不接光驱,只接硬盘看看。

网友:
上述的方法都试过了~可以正常进PE的~都还是卡在那~正在下系统试呢

网友:
u口看看短路了没

网友:
学习中希望楼主解决了

网友:
拆键盘,用外接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是刷了BION后装了个风火山林的系统解决的~刷BION后装什么深度的~雨林的都还是一样

网友:
在换个普通硬盘试试

网友:
不要打显卡驱动

网友:
很麻烦的 楼主耐心还是好

网友:
楼主是bios    还是bion  出新的名词了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就行了,装好再打驱动

网友:
用原版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