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按开关不触发,拔掉小电池自动开

楼主(2016-07-31):
  HP 8460集成的,按开关没反应,拔掉小电池可以亮机,后面发现插上小电池之后,19V不正常,第一个管子都不过,IO/3 5V已换,BIOS已刷,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多个adp检测电路  常出问题

网友A:
小电池,,哪个电池,,是电脑电池还是coms电池啊

网友:
那就查隔离电路啊!rtc电路注意一下! 新手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COMS电路 南桥或者休眠信号

网友:
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

网友:
w我遇到过一台 没有修好 也是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哪个电池,,是电脑电池还是coms电池啊

coms电池,现在还没搞好,这几天没时间 啊

网友:
那你coms电池不拆不就好了 差大电池能保存时间不就好了

网友B:
问题都已经找到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网友:
有这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已经找到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什么问题?很亟待真想

网友:
这么奇怪,插上cmos电池不行,估计还是保隔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