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H 进入系统暗屏

楼主(2016-07-31):
X54H 进入系统暗屏。。。这个插点位21脚进入系统就只有0.3V 查点位所连接的D4601有问题。。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
背光开启过低  华硕机器挺常见

网友:
不错,最近碰到两个近系统暗屏的,一个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还有一个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开启背光的嘛

网友:
pe、安全模式都正常,,装好显卡驱动进入系统就暗屏是这样吗,,昨天碰到还没修,试试看

网友A:
安全模式都正常,,装好显卡驱动进入系统就暗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都正常,,装好显卡驱动进入系统就暗屏

对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问题

飞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问题

飞线搞定,,,,,

网友:
谢谢,如果有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2016-09-05):
直接拉个3.3电压过去快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到时拉线好的,没去细查

网友:
这机器进系统暗屏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背光开启????

网友:
屏程序的问题吧   刷屏看看

网友:
d6401什么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