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如何测量主板电压。

楼主(2016-07-31):
菜鸟一个,求各位大神指教怎么测量主板各个部分电压,主板各个电压正常电压范围,以及该怎么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或者报个远程班吧

网友B:
这个范围太大了 建议到淘宝买一本维修不是事,

网友C:
楼主,,万能表有了没有,,没有的话,,我见意你上迅维网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万能表有了没有,,没有的话,,我见意你上迅维网买一个

常见的维修工具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或者报个远程班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范围太大了 建议到淘宝买一本维修不是事,

好的,谢谢。

网友D:
一般就是测mos管 或者电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就是测mos管 或者电感啊

就是测一下mos管阻值还是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测一下mos管阻值还是电压呢?

一般测电压啊

网友E:
就是测MOS管gds脚的电压,如果不正常了就换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测MOS管gds脚的电压,如果不正常了就换掉吗?

mos管 一般不短路坏的少 一般pwm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测MOS管gds脚的电压,如果不正常了就换掉吗?

CPU旁边控制场管的一个多脚的芯片吗

网友F:
coms电路 待机电路 开机电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coms电路 待机电路 开机电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一言难尽

谢谢,明天具体上网查一下你说的这些电路

网友G:
迅维主板维修不是事是写的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迅维主板维修不是事是写的有

恩恩,好吧,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好吧,知道了,谢谢。

这个可以用积分换的,很实用

网友H:
内存和cpu会测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和cpu会测其他的都不会
可以,同感彼此彼此

网友:
一言难尽啊,还是先买本书学学先,不动再问比较容许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