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14R__7420 键盘不灵 完美解决 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6-07-31):
DELL_14R__I_5420_7420独立2G显存_DA0R08MB6E2_REV.E2-N13P-GS-A2    键盘所有键都不灵,换过键盘还是一样,测试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都是540左右,正常, 换EC 8518e   换了现象一样,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放下思考了下,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呢, 会不会是EC在读取BIOS后配置脚位引起的呢,  说干就干,把BIOS刷了,嘿,正常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最后附上这个型号的BIOS

网友:
这是一个好经验 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又有新的思路可供选择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就会先刷BIOS。

网友:
遇到bios引起的键盘不好用的情况

网友:
貌似ec对地脚位只有后面两脚是gpio

网友:
BIOS很重要,BIOS很重要!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bois  导致键盘失灵

网友:
dell的BIOS就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键盘失灵,跟BIOS有关系,学到了,收藏,备用。

网友:
BIOS引起键盘失灵?

网友:
BIOS真的很神奇

网友:
bios  是好的,无集电压,,刷了 就OK了,,太感谢了。

网友:
现在的BIOS真神奇。。。

网友:
之前遇到过,换了2个键盘都不行,换EC也不行,下次先刷个BIOS。学习了。

网友:
BIOS坏了也会啊

网友:
OK 刷好了

网友:
我的也刷好了,呵呵

网友:
现在BIOS 功能真强大

网友:
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
下次我动EC之前也先挑逗下BIOS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