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来了 。。看哪位大神有其他的思路

楼主(2016-07-31):
机器型号;联想Y400

故障;blos里只能设置UEFI模式。如果不设置UEFI就灰屏。

设置成UEFI模式就不会灰屏了。
版号;la-8691p

(但是虽然是灰屏  按照步骤进blos设置回UEFI模式后  重启就正常了。只是看着是灰屏)要懂我这句话、、也就是外接无论哪个模式都一切正常。
设置回UEFI后

我维修的过程;一开始是觉得如果只是看着灰屏  ,换屏  。还是一个吊样。。既然UEFI模式都正常。  也就不怀疑屏和屏线的问题了。
设置回UEFI之后,就正常。只是不改一下UEFI装不了系统啊。。。以为是blos程序问题。连blos芯片一起换了刷好多程序都一个样。
显卡,南桥。。加焊过。显卡的供电复位都正常,、,因为外界无论是哪个模式都是正常的。
无从下手了。。
大神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6-8-5 21:07):
修好了   换显存搞定。大概分析了一下应该是只要切换uefi模式就相当于用的集显吧。所以才不会灰屏

网友A:
UEFI模式可以装系统  就是装好重启的时候就引导不了了。。还是要改legacy  support  模式才可以

网友:
淘宝买一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要不换个桥试试

网友B:
EC傻了。中风了,换EC

网友:
真是奇怪的故障。

网友:
吧硬盘和光驱拿掉,试换模式,再不能换我想是单片机出问题了。就是EC,既然BIOS程序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傻了。中风了,换EC

跟ec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痛病,显存你搞下通病那二个显存,我上次也是这样搞好的

OQC
OQC

网友:
这个机器做一个win8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做gpt分区的UEFI WIN8 清装系统

网友:
装win10系统不就好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ec又有什么关系呢

EC是单片计算机,管基本输入输出,进COMS设置的界面调整,是用EC控制改变BIOS程序里的设置
能认到盘,却改不了模式,检查EC的SATA设置脚,可SATA是接在PCH上的,必要时查PCH的SATA模块引脚

网友:
联想这种故障不好搞,我以前遇到过不设置UEFI模式,进不到系统的,最终也没搞好

网友:
uefi 也可以装系统啊 可以装WIN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痛病,显存你搞下通病那二个显存,我上次也是这样搞好的

是不是   楼主赶快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楼主赶快验证下

真的假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虽然你能改uefi模式 但是你也做不进去win8和win10对不对

pch 显卡 显存都会导致这问题,必须换掉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无思路,不是搞定了吗,

网友:
我擦   这机子果真奇葩

网友:
refi模式下 win7  及其以上的版本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E:
后面没有改os的选项嘛?

网友F:
我建议楼主先用UEFI装个win10,把驱动打一下看看,如果有驱动打不上,那么就可以主要围绕那一块维修了,我觉得显卡坏的可能性比极高

网友:
是不是要装原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模式可以装系统  就是装好重启的时候就引导不了了。。还是要改legacy  support  模式才可以

UEFI模式也可以装的,一样可以引导进去,不过需要建立一个ESP分区,100M大小,把引导文件复制进去就可以了,硬盘格式改为GPT,不懂可详解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放弃,修没什么意思!

网友G:
找个硬盘分成gpt分区,uefi模式下装个win8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硬盘分成gpt分区,uefi模式下装个win8试试

试过了 。。重启之后就引导不了了。。硬盘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楼主先用UEFI装个win10,把驱动打一下看看,如果有驱动打不上,那么就可以主要围绕那一块维修了,我 ...

装不成功的。。只能进pe装好之后  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面没有改os的选项嘛?

请问  哪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楼主赶快验证下

楼主有没有验证过

网友:
这种故障么碰到过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论坛里说是显存问题,上次遇到一台我换了显存也没搞定。

网友:
有没有试过在BIOS设置启用独显或集显,曾经遇到过一台S410机器UEFI模式正常,传统模式不显示,后来发现BIOS设置集显正常,设置独显不显示,最后换显卡OK

网友:
可以開機看看,然後用手摸哪個顯存比較熱, 我都這樣搞,比較省事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有大婶回复吗,楼主最后结果贴出来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呵呵可

网友:
显存坏了碰到过

网友:
奇葩的故障真不能按照常理来修理,试试吧,不行就换板

网友:
在HP 上遇到过改模式就不亮的。放电就亮了。最后把独显改集显好的,还是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单片计算机,管基本输入输出,进COMS设置的界面调整,是用EC控制改变BIOS程序里的设置
能认到盘,却 ...

在HP 上遇到过改模式就不亮的。放电就亮了。最后把独显改集显好的,

网友:
第一次遇见你说的奇葩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能解决问题。让大家也有所学习。感觉大家说的集中于BIOS芯片 EC芯片 和显存芯片。楼主可以先排除试试

网友:
奇葩   够奇葩

网友:
感觉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如果说 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而且你的系统是UEFI系统,那么你的硬盘格式应该就是GUID 也就是GTP 那这样的灰屏现象很正常,因为如果是uefi系统用传统模式是进不去的。解决方法:如果你能确定你的硬盘格式是gtp 是UEFI系统 那你就做一个带UEFI启动的U盘,装一个win8安装版系统,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装不了系统吗

网友:
显存问题???求论证

网友:
通病 靠屏线那个显存 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这想法真不错

网友:
不要纠结,直接uefi装系统,完事

网友:
用WIN8安装U盘试下

网友:
遇到过联想M5400和这个故障差不多  但我刷BIOS就好了

网友:
UEFI 分区不能用GHOST安装吧,需要一步一步安装才可以吧

网友:
这是机器故意设置的,不让安装WIN8以下不支持UEFI引导的系统。
jialin116
我的一台笔记本也只能安装WIN8系统,当工作机用肯定是不方便的,为了能安装WIN7系统费了不少精力,改BIOS设置,改硬盘参数后才搞好。
详情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今年的新机器,HP的
YHKJ
我也是没搞懂,建引导分区后就行,感觉跟板无关,同求有经验的
详情

网友:
换显存和扇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今年的新机器,HP的
我也是没搞懂,建引导分区后就行,感觉跟板无关,同求有经验的

网友:
接个外接显示器,说不定就会看到是花屏的,

网友:
一步步的安装试下

网友:
这问题干显存包好。。。

网友:
那应该搞的都搞了,最后搞好了吗?

网友:
Y400很差劲。前几天碰到一个装系统的客人。设成LEGACY模式进PE后。居然键盘失灵。无法装系统。客人后面嫌麻烦选择用着旧系统。无语的机型

网友:
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款机器有一个显存容易坏,故障就是你改过之后的灰屏,容易误解为显卡。

网友:
没遇到过,用UEFI做系统

网友:
确实难判断

网友:
直接换win8系统就好了,昨晚遇到一个华硕一样的问题,后来换成win8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而且好多论坛的BIOS都有问题,这个机器我的印象很深刻,最惨的折磨,查了电压,加焊过显卡PCH,换过BIOS芯片,刷过7到8个BIOS程序,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