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Q V5-573G 确定OK 的

楼主(2016-07-31):
DAZRQMB18F0 REV F  N14P-GT-A2  板载4代I5  亮机OK

网友:
要一起写么,

网友:
看什么问题   写哪个

网友(2016-08-30):
是好的,我试过

网友:
开机掉电,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6-10-03):
为何我下了U34

网友:
为何我下了U34 现在U都不跑了 我以前是反复读内存

网友:
是我的错 我选了OTP 就可以了 不过不应该啊 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网友A:
楼主你那什么BIOS,我涮了你那个U34的后,开机电流0.23A左右了,我原来可是能亮机的,就是有点慢,现在我涮回原来的也不亮了,怎么回事,BIOS芯片是好的,也没掉东西呀 我都头大了。

网友:
我涮了别人几也可以亮机的就是慢,这回怎么涮也不亮了,啊,我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什么BIOS,我涮了你那个U34的后,开机电流0.23A左右了,我原来可是能亮机的,就是有点慢,现在我涮 ...

亮机慢  刷U14  写的那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亮机慢  刷U14  写的那么清楚了

现在怎么涮都不亮了,哥。也没掉件,我查了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怎么涮都不亮了,哥。也没掉件,我查了图纸。

仔细查下  BIOS 确实没问题的

网友(2016-12-09):
我的冲电不正常。电池信息读取有误,刷个ec的看看

网友:
刷完来回复!

网友:
好用的,已确认、

网友:
我的主板也一样

网友(2017-03-31):
谢了,好bios,473pg 4颗显存也可以用

网友C:
楼主 我的版号DAZRQMB18CO能刷你这个吗
t3927
是ZRQ的 可以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的版号DAZRQMB18CO能刷你这个吗
是ZRQ的 可以的

网友(2017-08-21):
这个机器多大电流亮机的呢

网友:
我的机器自从刷了U34 4M的bios,现在不管刷那个都不亮了,都检查N边了,没有掉件,就是跑电流0.20,不出独显供电,不出PCI RST,

网友(2019-03-08):
上面那两个可以亮 但是慢 下面的 都不让下载 浪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