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苹果一体机 a1418 通电自动上电两个灯亮

楼主(2016-07-31):
苹果一体机 a1418 通电自动上电两个灯亮 持续左侧喇叭报警 右侧不响 按开关可以关机  触发 还是还是亮两个灯  换过南桥 南桥烧了

网友:
不过内存就只亮两个灯

网友:
内存报警吧 你这个 这个机器很挑内存的  你有换过内存吗?

网友(2017-07-16):
手上有个一个,嘟嘟声隔一段时间的,插不插内存也一样,也是两个灯

网友(2019-05-19):
我有一部也是这个症状,有可以修的吗?
我是用家不是修理师傅
有可以修的联系我
QQ:49113
谢谢

网友(2021-07-30):
上有个一个,嘟嘟声隔一段时间的,插不插内存也一样,也是两个灯

网友(2022-06-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2023-10-08):
换耳机尾插试试,或者把耳机尾插排线掰开看看,我之前A1419这样是耳机尾插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