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 不能调节亮度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6-07-31):
在bios设置里可以调,进系统就不可以了,拖动系统下那个亮度调也不行,安装了电源管理,那个亮度调节进度块也是不动
ec刷了 bios也刷了

网友:
有的需要安装官方的显卡驱动

网友:
BIOS 可以正常,硬件没有问题吧。换系统

网友:
是不是只有在系统下更新BIOS才行

网友:
驱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