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75M-D3V维修

楼主(2016-08-01):
主板型号:技嘉 B75M-D3V,修这板还跑了弯路,以下我便一一道来。接到这个机子点了下不亮机留下电话,整理了下手上的活就开整。
插上诊断卡不跑码,测供电时钟复位均已正常。拆出机箱上手术台,测SMBCLK SMBDATA SPD 都正常,拆com也无果。
技嘉是双BIOS芯片的,坏的多,不过也方便,不用去找下载BIOS ,拆下B_bios芯片装在M_bios上就行,果然装上就点亮了

把原M_BIOS芯片装到B_BIOS上,再次开机....又不正常了,难道是原M-BIOS芯片不正常装在B上导致开不了机了?拆下原M,还是不行。我记得主芯片程序有问题备用就会把程序覆盖到主芯片啊,备用芯片有问题也会影响吗?拆下刷BIOS看看吧~~
刷好BIOS后装回去果然开机了...进BIOS设置时间...突然看到12V供电显示竟然是18V...难怪一会能开一会不能开,原来是12V分压电阻有问题,害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不过BIOS可能也有问题,后面修好分压电阻后也没去看了....
打开图纸,IO是8728F 第127脚也就是倒数第二脚,连接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只要不短路一般电容跳过就行,其中一个电阻另一端接12V,另外一个电阻接地,一般换掉接12V的就行....这里我两个直接换掉,分别是2K和10K,10K的比较好找料板上比较多,2K的就比较少了戳了好一会才找到,装上开机。
BIOS里电压已经正常。 多关机开机试了几次都没问题,装箱放到一边跑OCCT测试稳定性....测了两三个小时明天开机正常就打电话叫他来拿了。
BIOS去官网下载吧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yODkwOXxlYzNlODEzYTA4YjQ0ZTk5MWM4NDNiNDhkMTZmY2I2OHwxNzcwMDM5NTkx&request=yes&_f=.pdf
忘了上传图纸了,今添加

网友:
attach://GA-B75M-D3v电路图.pdf

网友:
这个图纸,故障早有发过啦

网友A:
一般修这个都要先看一下IO的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这个,是你修的么?怎么感觉非常收悉这个贴子,不管怎样支持一下吧,

板都还在我这里,而且有图有真相好嘛,习惯搞不定再去论坛求助,搞定了也就没去论坛看了,论坛之前有没有也就不知道了,也算是自己做个笔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这个都要先看一下IO的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再说

刚好刷bios就正常了,掉坑里了,,,或许本来bios就有故障

网友:
BIOS容易坏吗

网友C:
大多少人,都会先搞BIOS

网友:
技嘉也有电压检测,

网友:
不管怎么样,给后来人一个经验。

网友:
分压可以借助5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少人,都会先搞BIOS

直接对换bios,多简单啊

网友:
厉害啊    都是维修高手

网友:
技嘉的电压检查坏的真多

网友:
都是刚开始学习的  lz都会修了 我还只能看看  学习了 谢谢lz分享

网友D:
技嘉B75 我很少修得好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对换BIOS就好了。

网友:
主bios有问题 副bios会覆盖到主buos上 还没听说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B75 我很少修得好  楼主技术很好

还望青杏大哥多指点一二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yODkwOXxmMGQwYzhkMzliYTZlMGEwNjBmYzc5MWVlZjQ3YzI0M3wxNzc2NDc3MjYw&request=yes&_f=.pdf
忘了上传图纸了,今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