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K9V Neo-V V2.0

楼主(2016-08-01):
MS-7244 K9V Neo-V V2.0

故障:点不亮. 不上显卡,能跑码,跑完.没有集显.
装上显卡,跳C1 4次C1不过,然后跑完码.不显示.

处理:加焊过北桥. VIA的.  换过时钟IC ,刷过BIOS. 拆过网卡. 求维修思路.
故障应该很明确,没认到显卡.
电阻的对地阻值也打了,正常.

网友:
显卡换过三片. 一个会计的电脑,不能动,只能修.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啊,不要盲目干桥啊,有可能桥没问题被你干桥,虚汗了也说不定

网友:
桥干坏了,看来真的换了,pci 16x的条件查一下,4次没过c1 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桥干前后,故障现象都一样.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内存条件不满足。 还有就是可以找块支持该cpu的主板,为什么非得修好呢?很多早期的板都没图纸,而且也没修的意义。倒不如换块自己熟悉的板,方便以后返修。

网友:
这个板应该很便宜吧?实在不行就换板咯

网友:
声卡拆掉试试啊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啊,不要盲目干桥啊,有可能桥没问题被你干桥

网友A:
不上显卡的时候  c1能顺利过去?

网友:
太老的主板,不管从累计经验的角度还是,誓不罢休的角度,都不值得了

网友:
老了,不好找

网友:
感觉还是要先确认下内存范围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显卡的时候  c1能顺利过去?

不上显卡,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