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两声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01):
接到一台DELL国外型号的笔记本,开机两声报警,自检不过内存,刷BIOS换CPU都是一样,后来查内存SM总线发现电压只有1.9,根据电路图找到了两个总线开关,断开开关后确定南桥没问题问题在总线去的负载上,后来一个一个排除发现问题在WWAN插槽上,由于WWAN插槽没设备,估计是WWAN插槽和下边的PCB有漏电所以干催直接取了省的以后不稳定,取后SM总线电压恢复3.3,电脑亮机

网友:
SM总线导致的3.3不正常啊~;厉害~

网友:
我去。。这都行 厉害啊 大神。。。。学习了哈··

网友:
怎么整的 是不是烧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不过国外机器  不好遇呀

网友:
修的很好,这个都找到了,厉害

网友:
6 这技术部说了

网友A:
有可能是WLAN小板的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WLAN小板的问题哟

无线网卡第一时间就取了

网友:
之前还修过一个美版的联想笔记本,是一个老外拿来的

网友:
两声是不跑码吧

网友:
进水腐蚀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这都能修出来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