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630显卡大短秒速修复

楼主(2016-08-01):
昨天坐店里闲来没事正逛论坛时,一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显卡进来问:老板,修显卡吗?(废话)我。:当然修了,拿来看看。接过显卡,询问情况,客户说电脑玩着玩着,突然开不了机了,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初步怀疑肯定是12V大短,导致PCIE插槽12V对地大短。(以前遇到过)先拆下显卡散热器。取下风扇插座。简单看并无明显烧坏的痕迹。验证一下,显卡装上主板,直接万用表打12V黄线对地值,002,明显大短。以为显卡核心供电上下管全部击穿,打核心供电电感对地值007,显卡本身对地值就很小,于是一表笔接上管D,一表笔接场管G,发现无明显击穿。于是从插槽接口开始查起,和12V直接相连的元件逐个拆除,当拆下一个贴片电容时,阻值恢复正常。于是和客户报价80,客户同意维修。支走客户后马上从料板上拆下一个颜色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装上,再打各处对地值已正常。装上主板测试已完全OK。此显卡顺利修复。前后过程不超过20分钟。也没拍照,但此修复过程绝对真实,没任何水分。各位看官,请加分鼓励啊,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显卡能收80

网友:
630还能到 gtx的级别吗。

网友:
最好拍个照片

网友:
这么快成高手  了,,不错

网友B:
显卡也能收到80,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能收到80,厉害

收80都还感觉太少呢,修主板也都100起步。

网友:
多图 才能多分

网友:
最好上图片。

网友:
一般是12v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个价格只有散客能了

网友:
630收80 还行

网友:
据说有种测温度的枪 一照就知道温度了 拆都不用拆

网友C:
有时还有客人拿着电脑在店门口门,,老板这里修不修电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还有客人拿着电脑在店门口门,,老板这里修不修电脑不?

哈哈,是啊,也许是怕走错门,尴尬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显卡能收80

楼主说了630不过630好像也不是很贵的。。我自用的就是GT630

网友:
我们价格也差不多的,一般最少80-100起步

网友:
怪不得朋友开维修说生意不好,原来是刀太快的原因啊,就这种显买块二手的还不要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