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UD3H

楼主(2016-08-01):
主板跑马闪复位,好像一直在重启,测电压都正常出来,挡E5E4几秒后重启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   测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内存不过  主板一直在复位  试图过内存  所以一直闪    看看内存槽的条件都正常没

网友:
是内存代码吧

网友:
刷BIOS 先 试试

网友:
BIOS刷过,内存条件多正常,跟换CPU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