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50密码

楼主(2016-08-01):
同行送来一台在保的B4550商用台式机。主板IH81M(ms-7825)。
有上电密码和BIOS管理员密码,拆电池,CMOS放电,都不能清除。
在论坛下了两个BIOS,一个不能用,另一个刷上之后要4O秒左右才能出现联想的LOGO
在联想知识库里下载了最新的BIOS还是很慢,而且不能重启。

难道这台机器IO里面有东西?

网友:
又在论坛下载了一个工厂BIOS,有BIOS保护开关。

网友:
这种一般只能合成BIOS了

网友A:
最后用工厂BIOS刷机。OK了,这板上有个调线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用工厂BIOS刷机。OK了,这板上有个调线改一下就行了。

bios分享下  详细操作也分享下啊

网友:
直接刷新一下BIOS 破解不了吗

网友:
台板的io还没高级到带程序的地步吧

网友:
什么跳线,,楼主上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分享下  详细操作也分享下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985-1-1.html
这个帖子有原厂bios
还有点位图
我粗略看了下好像上面跳线就一个jp1吧

网友:
官网BIOS呢   刷的了啊

网友:
亮机慢一般是需要合成的吧。华硕一般不合成各种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需要分离合成,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表示至今没碰到过有保护程序的BIOS

网友:
贴出详细过程好给你加分

网友:
要人为设置才会有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