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220AW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8-01):
收到同行送来的显示器,型号清华同方TF220AW   。故障为开机白屏,但是3秒后就正常了。正常后关机再开也正常。不给信号的时候 就一直白屏,这个问题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请给思路。没这个板子  没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因为没有信号是,驱动板已经显示无信号状态呀

网友:
个人感觉换个通用版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屏的问题  用通用套件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开关信号不对吧,。拆开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