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0DG不触发

楼主(2016-08-01):
一台宏基5740DG不触发
拆机,没进水。测各电阻阻值正常。通电3.5V有。按开关有反应,还是不触发。
EC有只带的BIOS,以为刷了EC的BIOS就会好了,刷完故障依旧。
当我把RTC电池拆掉了,放下电。在通电可以触发亮机。我就加焊一下南桥故障依旧,于是把南桥了还是一样,南桥是HM55的。
版号

网友A:
1.待機多少?,按開關跑到多少?
2.不該先動橋,3v 5v的電容波形正常嗎?

网友:
最好把所有的待机条件都测试一下,看哪里有不对的再说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 不要轻易的杀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待機多少?,按開關跑到多少?
2.不該先動橋,3v 5v的電容波形正常嗎?

待机 0.019   按开关没反应。上面打错了

网友:
查EC到南桥开机电路 在看看有没电容或电阻有没腐蚀

网友:
intvrmen,这个也很重要,时钟复位电路就那几个仔看看

网友:
最好把所有的待机条件都测试一下

网友:
你应该刷下南桥BIOS

网友:
不确定是桥,千万别乱动桥,先查待机和触发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把待机条件都查一下吧,是不是复位问题

网友:
开关到ec 跳变 然后杀 晶振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的条件什么的

网友:
桥BIOS和EC的BIOS应该找成套的一起刷再看看

网友:
不过一般EC BIOS管触发,南桥BIOS管上电,好好看看触发那一块问题到底在哪

网友:
我收上也有一样故障的机器,不是宏基的。修好的话说一下

网友:
待機這樣是正常的 3v 5v電容換了吧

网友:
此机与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46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