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很烫

楼主(2016-08-01):
一个罗维电源,转一下就停,拆开发现输出级部分一个贴片二极管烧了,换了一个直插电阻47,开机正常,但摸这个电阻非常烫手,找不到原因啊,电路应该是5v的保护检测电路。现在用一个5w47水泥电阻还热热的,摸三极管,二极管都正常不烫。

网友A:
这电源看起来好复杂
贴片 二极管 烧了
为什么换个47欧的电阻呢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看起来好复杂
贴片 二极管 烧了
为什么换个47欧的电阻呢

对面的也是47欧姆电阻,电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面的也是47欧姆电阻,电路一样

为什么不找个二极管 参数一样的 换下试试看呢

网友:
二极管用电阻代换?楼主倒是想得出的。

网友:
楼主把坏的47欧电阻拍张照片传上来...........

网友:
二极管能用电阻替代?

网友C:
这里看上去应该是3.3V的稳压电路。通常这部分烧元件是因为前面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波波不对称导致。检查一下PWM以及推动电路看看有无异常。

网友D:
我想问的是你们修电源修一个一般报价多少啊- -。

网友E:
二極管用電阻換,還沒干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極管用電阻換,還沒干過

怎么变成二极管了,本来丝印的就是电阻,这是5v的,旁边还有3v3的电路,基本一样的电路,所以用47欧姆,现在用5w的电阻正常上机使用,就是不明白偏偏这个电阻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看上去应该是3.3V的稳压电路。通常这部分烧元件是因为前面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波波不对称导致。检查一下PW ...

是5v的检测保护电路,现在用5w的电阻上机正常使用,各电路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看起来好复杂
贴片 二极管 烧了
为什么换个47欧的电阻呢

打错字了,是贴片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你们修电源修一个一般报价多少啊- -。

估计楼主也是闲来没事 修的吧

网友:
二极管能用电阻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也是闲来没事 修的吧

估计是,我们这边新电源保修3年才三四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我们这边新电源保修3年才三四十一个。。

不会那么便宜吧
俺这边 最便宜的50 1个

网友:
电阻能代替二极管?我真长见识了